关于电击的疑问

楼主(2011-09-08):
1.一个DC-DC的升压电源,输入15V输出1000V。最大输入电流为45mA,输出没给。说明书上提示注意防止电击。
   我的问题是,输入功率最大就0.675W,即使电击也不会造成伤害吧?
2. 类似的在《1000种死法里》有一个例子是,女主角拿一个电池供电的小型自 慰 器那啥,结果被电死了。后来证
   明那个ZWQ其实是一个输出电压在几千伏的东西。相同的疑惑,这个东西的功率应该不会太大,会造成致命伤?

网友A:
干燥人体电阻约在3Kohm
湿润人体电阻大大降低 再加上出汗的话 更低
电对人的影响主要是电流 1ma的电流流过心脏就能致命
所以20~30V左右的直流电就有一定的危险了

第二个例子我也看过 你再仔细看看那个片段 女主误将一根防身用的高压电击棒当成"ZWQ"了

网友B:
1000V 啊,老兄,你有胆试试,保证这辈子忘不了

网友C:
LZ,
平均功率和瞬时功率是不同的,首先要搞清楚有没有电容。

网友D:
人体的皮肤被高电压击穿后,血液什么的电阻很低的

网友E:
1000种死法。。。  看着不敢看了。

网友F:
1# huaiyuan 你要说被电死我根本不信也不可能,你要说被HIGH死我倒信了!

网友G:
第一个,能否致命不一定,但造成伤害是绰绰有余了。电蚊拍功率不大吧,苍蝇上去都灰飞烟灭了。
第二个,同LS观点,两个电极很近,又在非要害部位,不太可能直接电死。

网友H:
有意思哦

网友I:
我对第二个案例很感兴趣,在哪有报道?:)

楼主:
多谢老X提醒!!

网友J:
20mA以上的电流会造成致命!

网友K:
1. 会造成伤害,这么大的功率电击很强很强;
2. 纯属扯淡,即使死了也不是电死的,而是Hi。。。;

网友L:
看看多大的储能电容。

网友M:
45 * 15 / 1000 = 0.675ma
这个是理想情况下的正常输出电流
但是
1 输入电源瞬时是可以过载的,从过载到其产生过载保护需要一定的时间。
2 这个升压电源是否有电容啥的储能装置?
所以,掌握以上各参数后,做一个瞬态分析,看看电压电流的过渡过程,然后对照安全值,就知道会不会电死人了。

网友N:
如果电击部位恰当,或者身体有病,或者周围环境中有什么尖锐硬物,那么即使是“安全电击”也可能引发致命后果,电击棍就属这类。如果系统中带有电容什么的,那瞬态能量更大,危险性也更高。

网友C:
LZ,“说明书上提示注意防止电击”,电击不一定就非要电死了才叫电击,也不是只有电死的危险。

只要人能感觉到、会吓一跳的就都可以认为是电击,在很多特定条件下即使不电死也是有其他危险的。比如比如心脏病患者;比如高空作业时;比如身旁或身后有尖锐物或者不能触碰的危险品时...

人感受到电的刺激时,身体会下意识的躲闪,心跳会不受控制的加速,很多情况下会带来间接危险的。

网友O:
我曾经被储能焊机(靠电容储能,焊接金属)的1800V电过,看来俺命很大啊。

网友P:
人体对电击的承受度,综合了频率、波形、交直流、幅值、放电电量、持续时间,撇开任何一项谈论,都离的很远。
静电放电模形里的HMB,MM,CDM,脉冲电流值都达到百安级别,听说过脱毛衣直接电死人没?

网友P:
俺曾经研制过低功耗电击器,两个DC-DC联级,几十KV的负责击穿空气,然后闪光灯电容负责电击,威力太大,不太好找试验体,没有进行下去。不过后来用在高频无阻线切割精加工脉冲电源上,效果相当的好。

网友P:
20mA以上的电流会造成致命!
引用 网友J:

工频,作用在胸部机会很大,作用在四肢的局部则不太可能
直流,作用在胸部机会一半。
高频几十K以上,机会很小
超高频,电不死,烧死

网友C:
21楼,HID(氙气灯)的驱动电源就是这样的,很成熟了

网友P:
听说阁下是机械加工出身,对快走丝模拟慢走丝作镜面加工有何看法?

网友P:
那种HID是旧套路了,现在流行高频单级直驱

网友C:
学的是机械,但后来没如机械行业,入了电子行业,所以对你24 楼的问题也不了解

25楼的有资料或链接吗?看看先:lol

网友P:
这个对俺也是新行业,不过好在俺基本功还过的去,资料不算太多,让手下收集了两个晚上整理后还有这么点点。
拒网潜心研究月余,要在100A的MHz级别脉冲电流下,逼近1.c的波形,板子就快回来了,下周调试

网友P:
俺不知道线切割界是否如音响界有玄术,咨询模具行业的人士几乎都有此说。这个太好玩了,俺非常喜欢电火花滋滋的声音,实在是太美妙了

网友P:
你看俺,真不适合买车来开,做啥都在想电路。弄的老婆怀疑俺在外面是不是有红颜知已,唉!
26楼就被看走眼了,要了解,你搜“单级HID”就是了,解决声震就OK了

网友Q:
我知道的是30毫安以下的电流会造成人的伤亡,但是关于电压的话,只要绝缘做的好,其中没有电流,那么很少会伤到人的。

网友R:
电死人的不是电压,电压再高没电流是电不死人的,
  电压再小,只是电流够在就能电死人,多少能够电死这个就不好说了,
    加点限流吧,保险一点
       我最高被3.5KV电过

网友S:
曾经弄过一段时间升压电路,升到2500伏,没有合适的设备测量纹波,就采用电容隔直,用完后,把电容放到桌子上,收拾桌子被哪个电容电了一下,手皮都弄了个小小的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