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会了,现在转向315 433无线遥控

楼主(2011-09-08):
我想请教下各位前辈,315M 433M这些无线发射/接收模块,一般要配合2262 2272编解码芯片使用。这样就不用单片机了吧。

然后如果不用2262 2272这些芯片,用单片机IO模拟通信就可以

反正就是说用了2262 2272就不用单片机,用了单片机就不用2262 2272

以上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本人大二,刚学,希望前辈们不要喷我,谢谢..如果我错了,希望前辈说的详细点..再谢

网友A:
用了2262也可以加单片机和其他功能啊

网友B:
2262 2272 由于过于简单, 很容易被人**.
既然楼主学会 了 单片机, 那就不要去玩它了.

网友C:
可以用硬件发射
单片机软件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艾弗森,你好,硬件发射是指用315模块+2262吗?  然后解码部分不用2272而是用单片机解码? 是不是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艾弗森,你好,硬件发射是指用315模块+2262吗?  然后解码部分不用2272而是用单片机解码? 是不是
引用 楼主:

这样应用 应该更加灵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了解了..3K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森哥,在问一下,这种无线遥控,为了确保一一对应关系,遥控器要对码,但是这个对码改变的是什么呢?频率?

网友D:
LZ楼上的问题真菜!
知道编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码知道..

楼主:
回复 楼主:

解释下吧..懂的大哥说下很简单吧..而对我是极大的帮组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森哥,在问一下,这种无线遥控,为了确保一一对应关系,遥控器要对码,但是这个对码改变的是什么呢?频率?
引用 楼主:

对码改变的是对遥控码的数据位
像2262是fix code,就是数据引脚通过接高电位、低电位、悬空3种状态决定所发送数据信号
去网上下载个2262的pdf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