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写入问题

楼主(2011-09-08):
PICKit3写程序到16F883时提示错误;有知道解决的高手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好像遇到过,忘了怎么解决的了,记得上次是找贝能北京客服的解决的,有个引脚需要短接。具体忘了。883的BUG

网友B:
RB3 接地,看看,基本,搞定。

网友B:
注意调整电路

楼主:
用空板试的
只上了晶振及电容
刚试了下还是不行:dizzy:
只能去联系下代理商看看了:(

网友C:
也可能是连接不好造成的,如果有其它的PICKit3,可以先用另外一个试一下。我以前用PICKit3时它自带的那根线就经常出问题,也出现过上面的那种错误,最后自己换了一个排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