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烧了

楼主(2011-09-08):
在给DSP上电时,如果我先上电源正极,再上电源负极,DSP就会烧,而且一直烧的是模拟电源3.3V端口。如果我先上电源负极,再上电源正极,DSP就不会烧了。

网友A:
还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呢?

不都是线接好了,开电源的时候同时上电吗?

网友B:
楼上意思是烧了不奇怪?

网友:
那就按不会烧的方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