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信号的分析

楼主(2011-09-08):
小辈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关于语音信号的问题。
1.比如用386做一个喊话器,从麦克出来到386的输入端,需要加隔直电容。而386是单
   电源供电,是个甲类功放。那隔直电容后面的信号有正有负,负的部分不起作用了,
  是不是就相当于半波整流,这样的话它的频谱就会改变。

但是,放出来的声音好像没有多大变化。为什么尼?

网友A:
因为输入是有偏置的.就是把直流电压偏置到1/2电源电压.

网友B:
re LZ:

“隔直”自然是将前后级的直流成分隔离开来。后级为单电源,其输入静态肯定是被偏置在一个大于零的适当电压下,然后信号经电容藕合“骑在”此静态电压上。只要信号合适,其输入就不会失真。

楼主:
这个原因啊,就相当于单电源运放的偏执呗!懂了,谢HWM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