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屏刷屏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无正文)

楼主:
我把刷屏的计数变量由long改为uint,时间变为1.6秒。

楼主:
我把颜色填充有16位改为8位(256色),刷屏时间变为0.827秒。

网友A:
用51刷这么大的彩屏?

楼主:
还可以更短吗?

网友B:
只刷需要改动的部分

楼主:
刷全屏可不可以做到更短?我是想知道是不是我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感觉表示很好了啊。楼主只显示文字吧,不会有图片吧

楼主:
只显示文字是这个速度,以后还要显示图片。

楼主:
我把刷屏for循环里的++改为--的方式,刷屏时间由827.1025ms减为779.6179ms。

网友D:
用DMA,或者至少把小循环改成大循环,一次写N个点

楼主:
谢谢xwj。现在变成687.8204ms了。

网友D:
先贴电路和程序再讨论。

不过,根本解决之道还是建议换个CPU。

楼主:
刷屏程序:
void ClearScreen(uchar color)
{
uchar j,k;
/***
设定显示屏幕的大小
***/
M7_BUS_Instruction_Command_8(0x2a);
M7_BUS_Instruction_Data_8(0x00);
M7_BUS_Instruction_Data_8(0x00);
M7_BUS_Instruction_Data_8(1);
M7_BUS_Instruction_Data_8(0XDF);//480 //row start_end
M7_BUS_Instruction_Command_8(0x2b);
M7_BUS_Instruction_Data_8(0x00);
M7_BUS_Instruction_Data_8(0x00);
M7_BUS_Instruction_Data_8(1);
M7_BUS_Instruction_Data_8(15);          //272

M7_BUS_Instruction_Command_8(0x2c);

SetM7_BUSDC();
SetM7_BUSRD();
ClrM7_BUSCS();

//i=16;
//while(i--)
//{

for (j=34;j>0;j--)
{
for(k=120;k>0;k--)
{
//M7_BUS_Data_Input(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一次写32个点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M7_BUS_Data_Color_8(color);
}                  //color++;
}

SetM7_BUSCS();
}
换CPU不可能。

网友E:
MCU接口的屏,快不到哪里去。一般能做到150ns一个cycle就不错了.

不过你这个确实太慢了点。

楼主:
有那么快吗?11.0592MHZ的晶振,一个机器周期都是us级的。
不过最好还是哪位大侠给支个招。

网友F:
整屏是慢,分开慢慢刷

网友C:
原来是清屏啊,那显示图片怎么也得5、6秒吧

楼主:
都是填充颜色,速度应该差不多。

楼主:
现在刷新时间变为513.6732ms。

网友D:
先优化掉参数传递,然后函数用内联函数或者宏,最后再生成汇编手工优化循环和参数传递,至少可以再快几倍

网友C:
如果是位图的话那就很大了,单片机放不下去几张,要是用JPEG格式的话解码就几秒了。。。

网友G:
你上BAIDU 搜索一下 “让你的软件飞起来”这篇**,http://wenku.baidu.com/view/6aa8e5bd960590c69ec37680.html
MCU 控制屏幕就是怎么慢了,不可以像电脑那么快,要么换芯片

楼主:
再次感谢xwj。现在缩短为392.2779m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