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洞板布线软件

楼主(2011-09-08):
最近在焊接洞洞板,边放置元件边连线,经常出现错误和返工,有没有合适的洞洞板布线软件啊?

这样一来,先布好线,再焊接,出错就少一些.

网友A:
用protel99设置格点为2.54mm,然后你照这个摆器件,走线,打印出来,
然后洞洞板焊接

网友B:
给你一个软件,设计上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偶还是喜欢在格子纸上自己画

楼主:
谢谢楼上.
另外问一下,在洞洞板上走线,是用多芯线还是单芯线好呢?一般用多大直径的线呢?
线直径太小,摆放困难.线直径太大的话,容易互相碰到.

网友B:
偶一般用漆包线,线也不占地方,耐烫,而且烫了也不会有缩皮短路的麻烦
只是头子麻烦点,要先用烙铁对着端面加热上锡。

一般0.2~0.3左右的比较合适

网友B:
能连通的就直接堆锡,连不通或者体积不允许才会飞线。

大面积堆锡时要注意冷却收缩后会把板子拉弯,所以要分多次先堆出很多段,最后再连通就没问题了

网友C: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D:
现在这样的软件很多嘛~

网友E:
蛮好的软件!

网友F:
不过是高软件的,有空的时候来学学硬件

网友G(2012-08-02):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软件怎么用呢?

网友H(2014-03-26):
有没有在洞洞板上焊接比较漂亮的照片,供大家欣赏欣赏?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偶一般用漆包线,线也不占地方,耐烫,而且烫了也不会有缩皮短路的麻烦
只是头子麻烦点,要先用烙铁对着端 ...

QA标识的漆包线是直焊型的,QZ标识的不能用烙铁直接上锡。

网友J:
我都是直接焊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软件,设计上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偶还是喜欢在格子纸上自己画

这东西还真的有!!!!!

网友L:
看帖必要要回。留个标记。开源的有个可以画洞洞板的软件

网友M:
大神果然好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软件,设计上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偶还是喜欢在格子纸上自己画

我也是个新手才学习下了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O:
试试三楼的软件如何

网友P:
谢谢分享,收下工具

网友Q:
还有这样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rotel99设置格点为2.54mm,然后你照这个摆器件,走线,打印出来,
然后洞洞板焊接 ...

简单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