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例电路怎么计算,ua,ub,uc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9-08):
这个比例电路怎么计算,ua,ub,uc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不会冒烟吗?

网友B:
re LZ:

差分电路,一定条件下Ua等于Ub但不能确定其确切大小,一定条件下可确定Uc对信号地的大小(具体自己算一下,包括成立的条件)。

楼主:
我就想问下,这几个点怎么计算,另外,Ua,Ub什么时候相等,什么时候不相等

网友C:
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内时,a、b相等

网友B:
to 4L:

要计算,首先得确定L和N相对于地的电压(通常只知道L相对于N的电压),然后根据分压(假设运放的输入电阻非常大)估算出Ub是否在运放允许输入范围内,若在其内则再评估运放的输出是否在其输出所允许的范围内。Ua等于Ub是在上面的评估都成立的前提下所确立的“虚短”条件,若前提不成立则此“虚短”也不存在(即Ua不等于Ub)。

由于L和N对地的电位未知,所以才有前面的“一定条件”下之说法。

楼主:
那么,Uc=-(2k/2M)*Ul在什么情况下成立

楼主:
L和N是220V交流电

网友D:
LZ 你把220V的交流电接到运放上,运放受得了么?

楼主:
有电阻的

楼主:
接了220v。我用示波器看了下,Uc交流峰峰值有648MV,如果按照比例Uc=-(2k/2M)*Ul算的那应该是110mv啊

网友B:
to 11L:

首先,220V是有效值,峰值是1.414*220。然后,峰峰值再乘2,则输入峰峰值该是多少呢?

网友E:
220V AC 在这里只是个噱头而已
这个电路的本质就是比例运算,用戴维宁定理(叠加原理)就可以算出来了

Vout = (VN-VL)/1000

网友F:
理论值应该是Vout = (N-L-2.5)/1000。输出应该是正弦波
不知运放是供电电源是多少,是否为正负供电?

楼主:
不是,就是5v

网友G:
220问题不大,那个电阻是高值电阻.

网友H:
220V的电,就这么输入放大器?
试问:电流回路该是怎样的?!

网友I:
220-L   2M      UA   IC    UB     2M     N
   电源220和地  没有联

网友J:
在线性区间内,Vc=-Vac/1000

网友K:
接了220v。我用示波器看了下,Uc交流峰峰值有648MV,如果按照比例Uc=-(2k/2M)*Ul算的那应该是110mv啊
引用 楼主:

交流电的峰峰值就是622V,你的电路衰减1/1000,因此648mV是很正常的,现在的交流电一般都比220V高一些。

这是个很常见的交流电压测量电路,可以直接(而不是用变压器)得到与交流电成比例的小信号电压。
下面是我的一个功率计,里面正是这样用的,只不过前面的电阻用了1M(10个100k串联)。
左边两根粗线就是交流输入,最大可以到600VAC,D201是个双二极管(保护),后面的IC201就是运放。

网友K:
电流回路是这样的:

其中运放画的是从地输出,实际上由于是交流,也会由5V电源输出,但无论是地还是5V,都与2.5V形成低阻通路。

这种差分输入电路,也常见与高端电流采样电路里:
http://www.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