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高手请教一个华为GTM900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9-08):
我是买的GTM900C模块然后跟单片机进行通信,开始写完程序调试的时候还算正常,发短信回复短信都正常,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正常了,不能回复短信,别的正常 ,就是不能回复短信,麻烦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呵呵!

网友A(2012-11-06):
我先问下

网友A:
我想问下 GTM900和单片机串口相连的话 连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