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三个电路

楼主(2011-09-08):
图1、图2的A端都输入0-6V电压,图1中A端输入0-5V电压B端输出也是0-5V。但是A端输入5V以上的电压,B端最大输出电压是5.68V。而图2就没有输出电压限制,始终是线性输出。不知为何?(图1/图2已解决重点看图3)
图3中,在A-C之间输入0-5V电压,为何B端也输出0-5V电压?如何改进能提高B端输出稳定度?

网友A:
不懂啊不懂

网友B:
re LZ:

首先后面的跟随器少了根线(反馈),其次图1是先放大两倍后在分压一半自然就“碰壁”了(注意前极运放的输出)。

楼主:
不好意思 忘画了,后面的一级是跟随器

网友C:
研究下前级运放的输出就知道了。

网友D:
“碰壁”?  应该叫 “碰轨”

网友B:
“碰壁”?  应该叫 “碰轨”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碰轨”之前就已经“碰壁”了。

网友E:
这个事,记得经常被awey以批评性的语言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F:
看了半天原来上面的图是图2。
典型的不看数据手册的。
连输出饱和电压多少都没有概念。

楼主:
恩,是啊,图一的前级饱和电压只有11V,难怪输出只有5.6

网友G:
问题改过来没有啊 。LZ给我们学习下啊

网友G:
还有  前辈们  碰轨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H:
碰轨就是碰电源线了。运放输出不能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I:
终于看清楚了 呵呵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碰轨就是碰电源线了。运放输出不能超过电源电压     。  谢谢哦,又学到了一个术语 哈哈。  碰轨

网友J:
正常情况下,运放不会出轨

网友K:
:L 我也看懂了图1图2。。。
楼主应该直接拉出去打PP

网友L:
晕,原来是先有图2,才有图1.

楼主:
:L 我也看懂了图1图2。。。
楼主应该直接拉出去打PP
引用 网友K:

问题确实不难,我部动脑筋。再看看图3这个电路我真的不懂!

楼主:
晕,原来是先有图2,才有图1.
引用 网友L:

因为我认为先有蛋再有**

网友M:
搞的图1,2,3都对应不起来了,呵呵。
反正就是一个问题,前级的放大已经达上限了,后面在衰减肯定不准的了,

楼主:
搞的图1,2,3都对应不起来了,呵呵。
反正就是一个问题,前级的放大已经达上限了,后面在衰减肯定不准的了,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知道了,我想问图3的问题

网友N:
回复 楼主:
看懂了一二;这家伙是在坑爹啊。。。
1.2图整颠倒了;我说看半天没反应过来呢!

网友O:
图3:
已知VA-VC=VI
运放U3::VC=V2P=V2N=V2O/2→V2O=2VC
运放U1::VA=V1P=V1N
(V1O-V2O)/2+V2O=V1N=VA
故V1O=2(VA+VC)=2VI
运放U2::VB=V1O/2=VI

网友P:
图3的作用就是只取信号中的交流分量。

网友Q:
运算放大器通常输出的电压极限为 电源电压-1.7V左右,图一的前级最大输出10多,一半就是5V多,所以输出最后为5V多。以后设计要注意细节。

网友R:
不理解楼主说的提高B点输出稳定度是啥意思?
你这个电路,B点的电压就等于A点减去C点电压。

楼主:
不理解楼主说的提高B点输出稳定度是啥意思?
你这个电路,B点的电压就等于A点减去C点电压。
引用 网友R:

你说的没错,B点在电路没接电容情况下,电压震荡很不稳定。加电容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