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电流饱和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各位大侠,我这边做的变压器,刚上80A电流的时候,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变压器发出叫声;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电流跑和了?

网友A:
铁损温升后致使磁导率下降。

网友B:
有一种可能是温度上升后铁心紧固件松弛,或干式变压器浸漆变软而松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