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道,关于avr 输入捕获,我都配置好了,就是没法实现

楼主(2011-09-08):
我最近想用mega64 测量频率,于是就是用T/C1的输入捕获功能,但是不会用,求高手指导下

网友A:
按着规格书一步步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输入捕获中断,将前后两次ICR1值相减。如 atmega16L  8MHZ 外部晶振中TCCR1B=(1<<ICNC1)|(1<<ICES1)上升延触发 输入捕获使能;
TCCR1B|=0X01/使用1分频 1us;
然后在中断函数中将两次ICR1值相减,然后倒数后*1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