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输入阻抗 易受干扰

楼主(2011-09-08):
为什么输入内阻越大,越易受到干扰???

网友A:
因为干扰信号内阻多为高阻。

网友B:
因为干扰信号内阻多为高阻。  老师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  我以前以为输入电阻大容易受到干扰是因为它的内阻大,需要的电流小。。。。。

网友A:
to 3L:

干扰的本原是不该有的“能量”的传入,干扰的传入功率(单位时间的能量)越大则干扰越严重。干扰作为一种“信号”同样具备其自身的内阻(通常较大),如此,负载(被干扰对象)电阻是大点接受的功率大呢?还是小点大呢?

网友C:
准确的说:
1,干扰信号源的负载阻抗
   是被测信号源内阻抗z1与信号检测电路输入阻抗z2的并联值,z1//z2
2, 检到的干扰信号
   干扰信号源电动势v,内阻抗z3,
     检到的干扰信号为:v*(z1//z2)/(z1//z2+z3)
    即,并联阻抗z1//z2越大,检到的干扰越大。
3,只有被测信号源内阻抗及检测电路输入阻抗都大时,干扰才可能大;
   当被测信号源内阻抗与检测电路输入阻抗之一很小时,干扰才会小
4,综上,对于高源阻抗电压信号检测,本身就要求检测电路输入阻抗很大,这就要重视干扰问题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楼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干扰最少分两种:电压干扰和电流干扰。
如果是接收器是以电压信号为参考的,你的观点正确。
但如果接收器是以电流信号为参考的,你的观点就有问题的—>因为阻抗越小,同样干扰量的情况下干扰量电流就越大。

网友E:
两条平行的走线,两个平行的平面都会产生寄生的电容,根据平行板电容器的公式C=ε0s/d,可以知道,
平行走线越长,平行平面越大,电容越大.
距离越近,电容越大.
干扰一般就是通过这个电容耦合过去的,
电容越大,直输入的高阻相串的阻抗越小,所以输入阻抗得到的分压越大.越容易受干扰.
对于暂态的冲突信号干扰,输入阻抗越高,其衰减的稳定时间越长,干扰也就越厉害了.

网友F:
这个需要mark

楼主:
那应该从哪些方面解决高阻抗带来的干扰问题呢??

网友A:
to 9L:

通常是尽量降低信号传输通路的阻抗(如采用电流环),或采用有效的屏蔽措施(如PCB中的带状线和屏蔽电缆)。

网友G:
因线路阻抗不配?

网友H:
个人觉得ic921的解释是正确的。分位电流和电压的。其实实质还是运用欧姆定律

网友B:
4# HWM 大。对干扰源有点模糊了

网友I:
to 12L:

通常是尽量降低信号传输通路的阻抗(如采用电流环),或采用有效的屏蔽措施(如PCB中的带状线和屏蔽电缆)。
引用 网友A:
10楼 to 12楼?

网友A:
10楼 to 12楼?
引用 网友I:

迷糊了...

网友J(2012-02-17):
楼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干扰最少分两种:电压干扰和电流干扰。
如果是接收器是以电压信号为参考的,你的观点正确。
但如果接收器是以电流信号为参考的,你的观点就有问题的—>因为阻抗越小,同样干扰量的情况下干扰 ...
引用 网友D:

同意

网友K:
楼主说的干扰应该是电磁辐射干扰,受到电磁干扰时,电路中会产生感应电流,如果输入内阻很大,即使电路产生了很小的感应电流,也可以产生一个较大的电压。

网友L:
因为干扰源往往是高阻抗的。 输入阻抗也是高阻抗的话,由串联分压就知道,输入阻抗上分的的干扰信号要大一些。

网友M:
因为绝大多数的干扰源来自电磁辐射干扰、静电干扰、宇宙射线干扰。
这些干扰都是以高阻抗干扰源的方式存在的,因此在此前提下,楼主的命题正确。
当然,也有少部分干扰源是以电压形式存在的,比如涡流感应。

网友N(2012-06-15):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