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不知从何入手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无正文)

网友A:
知道收到什么数据就因当知怎么样作~~~~~~~~~~~

网友B:
re LZ:

数据处理(或信号处理)就是在输入和输出间建立一个桥梁,这需要知道“两岸”情况(输入输出的具体要求)。有来前后端的信息要求才能确定具体的处理办法,前去了解两端的技术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