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受干扰

楼主(2011-09-08):
如题, 比较器输出的PCB走线旁有一根高速信号线,导致比较器输出不稳定.
试着减小上拉电阻到 1K,没效果.
芯片是 TI 的.感觉 TI 的运放还是有点问题.
各位有什么整改建议? ( 改 PCB 除外 )

网友A:
给比较器加一个正反馈

网友B:
R28 改为 1M

网友C:
应该不是辐射干扰,而是通过两条走线的寄生电容耦合过来的.
是两条并行的走线吧?
减小上拉电阻应该可以减小干扰信号的时间长度,但是干扰信号的幅度应该变化不大.
估计要在输出端接一下电容到地才能最终解决.

网友D:
TI的运放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的布线有问题,却又不让改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