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串接的阻容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
这是个模块的一个引脚的输入电路连接,不知道大家有见过这种连接么?什么作用呢?模块书册里没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A(2011-09-09):
没见过的,输出还见过,5V输入就没见过

网友B:
好像见过

什么芯片啊

网友C:
加电瞬间提供一个启动信号或复位信号

楼主:
这是一个蓝牙模块,4楼说的可能靠点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