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如和检测三相电压,,电流???

楼主(2011-09-08):
单片机如和检测三相电压,,电流???,,,我知道要用电压,电流互感器,,然后送A/D转换,,,但是互感器太多,,什么零序电流互感器,,电压隔离光耦器,霍尔电流电压感应,,太多了,,,,到底用哪种啊,,有没谁有案例方法啊,,

        问题2::三相电要检测每一项的电流与整体电压变化,怎么测试呢,在用电的时候可以感应电流,,,但是没有负载不用电时,怎么去感应电压呢,,没有电流流过,,电压互感器感应岂不是为0了,,。。。还有就是得到的感应电压电流,要整流滤波送A/D,在滤波过程中,电容充当充电放电的角色,岂不是会影响对电压电流的实时监测,,,学习中求热心人帮忙,!!

网友A:
re LZ:

技术就是多种方案的权衡取舍,你都知道这些方法了,具体选择只有自己根据具体的需求作出(包括成本核算)。

网友B:
零序电流互感器专门用于测零序电流的,磁性材料与普通的电流传感器不同,精度高.霍尔传感器既可以测直流也可以测交流,
用普通的电流互感器就好了.
市电都是交流的,没必要用霍尔传感器,贵.

网友C:
买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成本不高的,几块钱`````然后后面加个运放再进AD,前提是AD的参考电压和运放的稳漂这些要好,我以前用OP07,这个项目我以前做过``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线性光藕来做,这个成本比用互感器贵点....精度可以做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