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683 kit3 无法debug?

楼主(2011-09-08):
BUG, UG, pi, pic, ic
最近做项目,用到12f683 发现kit3无法debug,能能下程序吗那位遇到过

8pin的pic

网友A:
需要单独再买一个调试头。

网友B:
先前有用过PIC16F616,跟你说的一样ICD2不能调试,只能烧写,调试要加一个调试头
  IDE中CONFIGRE中选择SELECT DEVICE 你就可以看到了对应的工具对应的局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