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中,三段稳压管前端接入电容,电压上升??

楼主(2011-09-08):
电源设计中,三段稳压管前端接入电容,电压上升,怎么计算上升的电压??

比如变压整流后的5V电压送L7805,三端稳压管,,接电容后电压上升到大概8v吧,,,上升后也在l7805的稳压要求内,,,但我想知道这上升的3V,,有电容怎么计算来的,,,,,???

问题二,,要用5v与24v直流,,,5v供给L7805稳压后给单片机,,24V外部输出,但是变压器一般为中间抽头,,,既24V抽出12v,,12v再送L7805稳压钱滤波,电压会增加到17V(470UF),快超出稳压管最大输入电压了,,,,,但又不能在稳压前加电阻,,因为后面的工作芯片用电会影响变压前的电压。低于L7805的最低5V电压,,,,,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得到5-8V给L7805稳压,,,又可以得到24V,,,,不想用两个变压器哈,,变压器一般是中间抽头的。。。24/12V  12V/6V

网友A:
这需考虑负载,否则无法计算。一般只需确定个大致范围,无须精确计算(通常也无法精确计算)。

网友B:
关键前面有整流,接电容后电压自然会上升。
至于原理,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C:
整流之前5V应该是指真有效值,那么峰值是|5*sqrt(2)*sin(wt)|对这样的信号进行傅里叶级数展开,得到直流分量为10*sqrt(2)/pi=
跟负载大小有关系,整流以后的直流电压一般在其直流分量与峰值之间,为4.5V-7.0V之间.(不会到8V吧?)

网友D:
整流器不加负载可以达到峰值即5V*1.414=7.07
12V*1.414=16.968
但是只是不加负载前提下
负载大了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