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配置短路马达绕组刹车

楼主(2011-09-08):
短路马达绕组
FOC2.0库
当前的库文件不支持该方法,但它很容易在STM32上实现(配置TIM1,使得:当MOE位被清零时所有的下桥臂打开);

网友A:
使用 BKIN 引脚. 将电流信号经模拟比较后, 检测到的短路信号变换成高(或低)脉冲送入 BKIN 引脚.
TIM1  启用刹车功能就可以了. 最好使能刹车中断. 来最快地通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