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I接口的实现与DVI接口转VGA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DVI-I接口的实现与DVI接口转VGA接口的问题。
    新的设计目标要有一路外扩显示器的输出。以前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信息,一直以为DVI接口只要一个转接头就可以转换为VGA接口,在网上了解了一下信息,原来DVI接口分3种,其中似乎只有DVI-I接口能够转换为VGA接口(因其接口包括模拟输出)。原来计划使用直接使用一片数字接口的视频转换芯片(DVI接口芯片),直接把MCU输出的LCD信号转换为DVI信号,用户如果要使用VGA接口的话接一个转接头就可以使用了。现在开这个计划是不可行的,因为这种芯片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只能接DVI-D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1.是不是只有DVI-I信号可以外接转换头转成VGA信号?
    2.DVI-I接口电路是如何实现的,是不是需要两片芯片,一片DVI芯片转换成DVI信号,一片VGA芯片转换成VGA信号,在接到输出接口上实现DVI-I接口?有没有一种芯片可以将MCU输出的信号同时转换成数字的DVI信号和模拟的VGA信号?

网友A:
DVI 分 DVI-A(模拟)和DVI-D(数字),DVI-I则是A和D合而为一。VGA是模拟的,原则上可以和DVI-A连接,当然也可以连DVI-I(其中的模拟部分)。

楼主:
DVI 分 DVI-A(模拟)和DVI-D(数字),DVI-I则是A和D合而为一。VGA是模拟的,原则上可以和DVI-A连接,当然也可以连DVI-I(其中的模拟部分)。
引用 网友A:

那有没有DVI-D转VGA的方法呢?DVI-I接口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是由两块芯片完成的吗?

楼主:
:)可以转换啦!没有问题的啦!
引用 网友B:

DVI-D可以直接转换?

网友A:
to 4L:

DVI-D是数字信号,需要通过转换(DA)后才能变成VGA。DVI-I中已经具备了VGA的相关信号,采用专门的电缆直接便可连接。

楼主:
to 4L:

DVI-D是数字信号,需要通过转换(DA)后才能变成VGA。DVI-I中已经具备了VGA的相关信号,采用专门的电缆直接便可连接。
引用 网友A:
这么是DVI-I接口中包含了DVI接口和VGA接口的信号,不过这是这么实现的呢,是不是需要两种芯片,分别将LCD控制器输出的信号转为VGA格式和DVI格式?有没有哪种芯片能够同时实现这两种功能呢?
    HWM老大,我两个帖子都有赖你的指点啊。:D :D

网友A:
to 7L:

如果想做DVI-I输出,必须先去了解相关的协议(这很容易得到)。至于方案,不是一两句话的事情,况且具体设计涉及到许多相关技术(最起码得懂视频——高频电路的起点)。

网友C:
视屏信号源设备比如显卡中是有专门的芯片或者一体化芯片中包含了专门的驱动,模拟DVI只是用了DVI接口而已,本质上和VGA没有不同,所以可以用导线“转换”,数字DVI则是完全独立的信号,但有专门的转换芯片,包括VGA-数字DVI和数字DVI-VGA。

网友D:
DVI-I兼容VGA为模拟,应该用模拟芯片
DVI-D为数字
双输出芯片是存在的这家有
http://www.chrontel.com/

楼主:
楼上给的网站打不开啊。
向ARM9系列CPU中的LCD控制器输出信号都可以用一片芯片就可以输出转换成为DVI格式和VGA格式的信号输出了,比图德州仪器的TFP410就可以输出DVI格式的信号。
我的理解是DVI-I借口其实是包括了DVI格式的信号和VGA格式的信号两种的吧?有没有一种芯片能够既输出VGA信号,又输出DVI信号。
楼上给的网址打不开啊。

楼主:
哦,那个网站打开了,昆泰CH7033,果然能输出双路信号,谢谢推荐啊。

网友E(2012-09-17):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数字DVI-VGA的转换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