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驱动CMOS时 为什么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一个与电源相接的电阻

楼主(2011-09-08):
TTL输出高电平低于CMOS的输入高电平  但就在TTL的输出端加个接到电源的电阻就能把输出的电压提高吗? TTL输出的高电平最大值就是低于CMOS的输入高电平的 怎么加个电阻就能提高输出电压了呢? 想不通这事儿 为什么低电位的会被拉高   不是都是高电位被拉低的吗?
我书上的TTL电路图

网友A:
看看ttl输出级结构就清楚了,ttl输出高电平时,pnp管关闭,由于上拉电阻和二极管的存在,二极管截止,输出节点电压就拉到cmos电平了。

网友B:
TTL驱动Cmos要考虑电平适配的。加个上拉电阻可以提升TTL的电平。你去看芯片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我传了个图 是我书上的TTL电路图
不明白2L说的什么二极管的存在,PNP管关闭
如图 输出高电平时 V2V5管截止  V3的基极电位一定高于输出电位Y 于是V3V4的发射结电压逐渐上升到导通压降 这个压降应该是固定了吧 我的意思是 输出电压Y就固定在3.6V左右
然后在这个输出端与电源间接个电阻 再把输出端接到CMOS的输入端  这样TTL的输出电压就上升了? 按我以上说的理论 TTL的输出电平电压应该不会变啊除非干扰
哪里错了呢?

网友A:
从lz的图看,如果Y通过电阻拉到更高的电压,像楼上说的V3的基极是高电平5V,V3是导通了,但是,Y通过电阻接到高于5V的电压,那么V4不就处于截止状态了,Y的电压就是上拉到的电压了。

网友C:
三极管V4会截止.

楼主:
图a  CMOS和TTL是接一个电源的

我觉得是 TTL输出端连着电源 而V4的B极连的是地 所以输出端的电位肯定高于V4的B极电位 因而V4截止  然后 输出端电压就由CMOS的输入端而定
有没有道理?

网友A:
V4基极电压与V3的状态有关。

网友D:
7楼:
“我觉得是 TTL输出端连着电源 而V4的B极连的是地 所以输出端的电位肯定高于V4的B极电位 因而V4截止”
不对。TTL芯片输出高电平时,V4不可能截止。

“输出端电压就由CMOS的输入端而定 有没有道理?”
对图a,一点道理也没有。

网友E:
回复 楼主:

输出高电平时,V4打开,V5关闭。输出低电平时,则相反。
TTL VOH < CMOS VIH。输出高电平时,通过上拉电阻,此时V5关闭,Vy = 5V。
输出低电平时,由于V5打开,Vy接近于0V。
看图,一目了然

楼主:
哪有一目了然呀 10L 说的 是结论  我想知道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原因 ..

"输出高电平时,通过上拉电阻,此时V5关闭,Vy = 5V。
输出低电平时,由于V5打开,Vy接近于0V。"

为什么通过上拉电阻, VY就=5V呀 ..   我真的不懂 很想明白为什么  是什么道理
我知道肯定是 我有什么基础的东西不知道才问这种问题  但我真的不懂 基本电路分析我也有学过 但不知道学漏了什么 求直接告诉....

网友D:
11楼:
首先应该知道TTL(首帖图)输出高电平时,必是V3V4导通,V5截止。你在7楼分析“V4截止”错误。
正是因为V4导通,输出端才能够输出高电平。

但“导通”并不表示V4进入饱和状态。事实上,V3和V4都不是饱和状态。所以输出端高电平只能到2.7V~3V,离CMOS要求的3.5V还差不少。
加上拉电阻后,输出高电平时V5截止,此时后级输入电流不是由V4提供,而是由上拉电阻提供,而MOS工艺的门电路输入电流极小,所以上拉电阻上的压降也很小,接近于零,故输出端高电平可以达到比3.5V更高。
这是模拟电路课程的内容,不是电路分析课程的内容。

网友E:
回复 楼主:

V5关闭,V4导通,Y通过电阻上拉至5V
你觉得电流会从V4的射极流出去么?显然不会,那么Y的电压不是5V是什么?

网友F:
接了上拉电阻后V4再也导通不了了。因为V4的E极被电阻拉到了接近5V,电位比B极高,所以V4截至,由电阻提高电平驱动CMOS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又纠结了
为什么后级输入电流不是由V4提供 ?

V4发射结导通 V4又不是饱和 那不就是放大状态了 这时不就有放大了的iE电流吗 然后加上流过上拉电阻的电流 流入后级输入端

MOS管的输入电流又很小  按以上说的 两个支路的电流加起来应该不会小  因此应该是两个支路的电流也都很小  所以现实条件下 可以变化的量就可以看成是TTL的输出电位上升至趋近电源电压 这样流过两个支路的电流就会很小
这两段说得不合理吗?
"可以变化的量就可以看成是TTL的输出电位上升至趋近电源电压"  那么V4管不就截止了

网友D:
15楼:
“后级输入电流不是由V4提供”是接上拉电阻之后TTL输出高电平时情况,未接上拉电阻时TTL输出高电平时V4当然要导通。二者不可混淆。

“V4发射结导通 V4又不是饱和 那不就是放大状态了”
是放大状态。
但接上拉电阻之后,输出高电平时,V4并未导通,当然也就不是放大状态。
这一点,14楼已经讲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12楼 说的是没接上拉的情况 ..
14楼 说的是接上拉的情况

那么 12楼说7楼 "你在7楼分析“V4截止”错误。"  是个误会?  我在7楼没把前提(接上拉电阻)说清楚呀..  所以你说"对图a,一点道理也没有。" 我没有明白过来 还以为你说的也是在接上拉的前提下
是这样吗?
还是说 7楼说的 在接上拉电阻的前提下 也是错的?

如果也是错的  那我就又纳闷了呀  论坛里的老人刚说过这样理解是对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66317-1-1.html 在这个帖里说的 ..  我觉得这完全是类似的情况呀..

网友D:
17楼:
我在12楼前面部分说的是未接上拉电阻情况,“加上拉电阻后”后面部分,当然是已接上拉电阻情况。

你在7楼,确实没有说是否已接上拉电阻。

TTL输出端已接上拉电阻,V4是否完全截止,仍要看后级负载情况。后级负载很重时V4有可能导通,不过MOS工艺输入电流很小,稳定后V4肯定截止。但TTL已接上拉电阻,输出端跳变暂态过程中,V4是导通的。这是比你的问题深入一层的问题。

“论坛里的老人刚说过这样理解是对的”
年龄绝对不能作为判断正误的依据。

网友G:
呵呵 就是 年龄不能作为依据
不过HWM已经告诉你了 你的理解是对的
这跟张老的说法不矛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边一直担心各位关注我的朋友们下线了 ..一边又在挠头想怎么回复
没看清楚大家的回复  实在抱歉  现在似乎搞懂我的问题了

然后.. 我没说清楚又误会了 我说的"论坛里的老人"不是年龄大 是分多 说明在论坛里很久了 因此我说是"老人"      ,

那 15楼扯的那些分析的思路不对在哪呢?  我平时都这么分析电路的 ..  如果哪不对了我还是在那样分析 那可就..
求帮助  甚是感激不尽呀

网友G:
你把后级的电路也调出来,联立起来一块分析下。
张老师已经说了,V4是否截止还得看负载状况,并举例说对于这里的情形,V4是会截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没有说7楼接上拉是错的 也确实没有说是对的

我明白了  说的有不对的地方才会被特别指出来说哪里不对 如果是对的就默认了  是这样吧

楼主:
#20  求帮助...

网友I:
摩丝管电压驱动,你所说情况ttl只负责拉低至地电平,高电平没ttl 的事

楼主:
#20  求帮助...
求帮助

网友J(2014-04-22):
引用 网友E:
1# sainimu78

输出高电平时,V4打开,V5关闭。输出低电平时,则相反。

请问你这个图是那本书上的啊?可以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