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溢出

楼主(2011-09-08):
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溢出率作为PCA模块的时钟源,它是通过什么机制向PCA模块传送时钟信息的?是通过溢出标志位吗?

网友A:
"溢出率"
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硬件的连接不需要考虑

网友B:
内部是怎么连接的,你大可不必了去深究,只要知道那可以拿定时器的溢出做时钟就行了。
如果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机制,那你可以把它简单地看成是把两个16位的定时器串起来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