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帖里的15L说得对不对

楼主(2011-09-08):
(无正文)

网友A:
to LZ:

这句话早有注意,没什么问题。有时候得要有点自信心才行。

网友B:
"在这图里 V1射极输入高电平 V1的C极通过别的管子的发射结接地  B极通过R1接着电源  所以V1的基极电位不可能低于集电极电位 可以判断出集电结导通 "
这个时候V1是E,C倒置的,准确的说,E->c,C->e,V1的B极电位也确实是高于C极(倒置后的e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