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新手关于io取反的操作

楼主(2011-09-08):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SET_1(a,b) a|=(1<<b)
#define CLE_0(a,b) a&=~(a<<b)

int main(void)
     {
     SET_1(DDRD,5);
     while(1)
         {
          CLE_0(PORTD,5);
          _delay_ms(100);
          SET_1(PORTD,5);
          _delay_ms(100);
         }
      }
这样在atmega64上运行led不闪烁,把
CLE_0(PORTD,5);
改成
PORTD=0XCF&PORTD;
这样会不停的闪烁。
不解,请赐教。

网友A:
有错误:
#define CLE_0(a,b) a&=~(a<<b)
改成:
#define CLE_0(a,b) a&=~(1<<b)

楼主:
太粗心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