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请大家帮忙

楼主:
一个IGBT驱动光耦。下图中11脚接47K欧电阻有什么作用?另外14与16脚之间的100P电容作用及选择?A 47 kΩ pulldown resistor on VOUT provides a more predictable high level output voltage (VOH).大家帮忙下。多谢。

网友A(2011-09-10):
47K是一个下拉电阻,保证高低电平的准确性。100pF应该是滤除高频干扰用的,楼主可以手动做实验试一下去掉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