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遥控器对码是什么意思,在线等

楼主(2011-09-08):
比如一些电动窗帘、晾衣架之类,其遥控器还要对码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求路过的前辈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邻居买的电动窗帘和你的一模一样,那你邻居打开窗帘时,你的窗帘不就开了吗?平时倒没事,如果你跟你的小三在(此处省去7个字),岂不尴尬?

网友A: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码,只有对过码的遥控器才能控制之前和它对过码的控制器。

网友B:
类似第一次见面,相互说出自己的名字及联系方式,然后相互记住,以后就可以常常联系了。
这个比喻OK吗?

网友C:
对码用于确定遥控字,使遥控设备具有“个性”,楼上几位的比喻都不错。

网友D(2012-02-20):
对码其实就是把遥控器的地址发送给接收器进行保存,对码后就能接受遥控器的控制了。

网友E:
有空就来逛逛

网友E:
刚买的新设备没有进行设置,对码是对其进行相适应的初设置,从而实现控制

网友F(2012-10-21):
对码和就打结婚证一样,就是配对。哈哈!

网友G:
搬登子听讲

网友C:
又见挖坟党……

网友H(2012-12-03):
对码就是结婚,可以一夫多妻,也可以一妻多夫,不管多少,只有结婚了,双方才能合法的生活,不结婚,谁也管不了谁

网友I(2013-01-15):
对码其实就是把遥控器的地址发送给接收器进行保存

网友J: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