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导~高手在哪?

楼主(2011-09-08):
给位前辈,本公司最近在做SONY CCD ICX625AQA 想咨询一下有做过这个sensor的前辈,以下的几个问题还望知道的帮忙告诉一下
1.焊接时芯片能否承受260℃~280℃的高温;
2.能承受高温焊接的次数是多少,或者说是能承受高温的时间是多久?
        谢谢!

网友A:
这种28PIN的塑料封装IC,这点温度应该是可以承受的
3-5秒足够焊好一个脚了。手册中没具体写,按常规的来

网友B:
这种28PIN的塑料封装IC,这点温度应该是可以承受的
3-5秒足够焊好一个脚了。手册中没具体写,按常规的来
引用 网友A:

楼主:
嗯,正是由于Datasheet中没有详细的说明,万一这种高温焊接的对sensor影响过大的话,就麻烦了 真蛋疼。。

网友A:
一般不会坏的放心大胆焊吧,除非你手艺不佳,那没办法

网友C:
你是在哪里的呢?要不要忙你搞定啊?QQ:513442561

网友D:
280度,锡线都要熔半天,急死个人
LZ 可以调高到350

网友E:
最好向厂家咨询,很多日系芯片会有另外一个手册标明制造工艺要求。

楼主:
嗯 他们应该有一个手册标明制造工艺要求。 谢谢了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