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读ID号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我读单片机的ID号,结果为000200DA012EA2。
可是在线烧写软件显示却是000300DA013EA3.
难道是我读错了吗?高手解惑,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读过吗?

楼主:
出场序列号是不是ID号?

楼主:
问题找到了,字模弄错了,2和3是一样的。

网友A(2012-12-11):
不知道读ID号的地址 是否影响后期RAM的应用,也就是我后期用到F1H--F7H单元,在单片机上电就读出ID内容,另存,在用到RAM的F1H-F7H没事,如果我先用了   然后再读就不行了吧,ID号就失去意义了,可我下载时显示的ID号为 00 03 00 B9 04 10 78 为什么读出来却是 FC 03 00 B9 04 10 78     不知怎么回事  24M  1200波特率

网友B:
经常使用ID,没有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