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做过数码相框的??

楼主(2011-09-08):
我想做个简单的数码相框想问一下用什么芯片比较好。。大家有做过的没给小弟点指导!!是不是要在相框上运行起来系统 才能够自动翻页?还有那些动画的效果是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
有做过的指导一下啊!!

网友A:
貌似论坛里有人用STM32做了一个

网友B:
做过四年硬件,系统相当复杂,你要干啥?量产还是闹着玩,有专门为相框开的芯片,当年也是十几家ic原厂在里面厮杀的

楼主:
4# kuka 我是作者玩。。不是量产,,

网友B:
I see ,enjoy it

网友C:
相当复杂谈不上吧,很多针对播放器,机顶盒之类应用的解码器都能实现。只是自己做着玩的话代理商都不理你,软件和技术支持都成问题。

网友B:
复杂的就是软件。

楼主:
额  没想到问题那么严重啊!!~

网友D:
自己做着玩儿,那就找个便宜的ARM9加一块显示比较好的屏,装个WINCE,找个软件自动运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