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led驱动电路相对电网来说是容性负载?

楼主(2011-09-08):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说led驱动电路相对电网来说是容性负载?”
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
LED驱动电路五花八门,并非所有的LED驱动电路对电网都是容性负载。

楼主:
如图所示,可以看出是容性负载吗?

网友B:
你这是山寨LED电源的输入电流波形。正规的LED电源必须满足Class-B,对电流谐波要求十分严格,无一例外的要在整流级加APFC,电源对电网呈纯阻性

网友C:
没有PFC的话  输入有个大电解

我估计说融性负载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B:
不加PFC即是容性负载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并不能为电网提供无功电流进行无功交换,只能向电网注入高次谐波,确切点,在电网侧看整流滤波电流,应视为峰值低阻吸纳器

楼主:
图形不是led驱动电路的波形,只是一个普通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波形。
其实如果led驱动电路不带pfc的,也是这样的波形,至于山寨一说,不确切,标准规定25W以上才要求pfc,那么多球泡灯,没有10W以上的吧,就是不带pfc, 也不违反标准吧。我对标准不是太熟,刚如这一行, 知道的不多

网友B:
规定是25以上要测PF值,但所有灯具都要过Class-B,5W不加PFC肯定也过不了Cllass-B,当然了,用填谷也能过,但普通的填谷是不能胜任的,需要回路中串电阻产生能耗,散热无法解决。于是,几W的单级PFC就成了主流

楼主:
所有灯具都要过class B?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谢谢你的信息。这个classB是61000-3-2里面的吧
那国内也是有这方面的隐性标准吗?

网友B:
做产品不研究标准,那就只能一天上班8小时,晚上再加班两三个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