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怎么算功率

楼主(2011-09-08):
(无正文)

网友A:
交流电压和电流,有峰值有效值平均值之分,计算交流功率时还有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之分。
在含谐波(也就是非纯正弦波)情况下,功率因数如何定义,国际上到现在仍没有统一的意见。可见此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建议先搞清楚这些概念,别想着直接拿个现成的公式。告诉你一个简单情况下正确的公式,你拿去就套着用,往往会出问题。

网友B:
P=1/T*∫u(t)i(t)dt积分区间(0<t<T)
电流真有效值
I=1/T*∫i(t)^2dt(0<t<T)
电压真有效值
U=1/T*∫u(t)^2dt(0<t<T)
视在功率S=U*I
无功功率Q=sqrt(S^2-P^2)
功率因数cos(phi)=P/S
如果是正弦信号
P=U*I*cos(phi)
对于220V的无谐波成份的50HZ正弦信号。
还要区分3000W的功率是指有功功率还是视在功率。
如果是有功功率,那么电流的真有效值为
I=P/220/cos(phi)=136/cos(phi)
还有130*220*(1-cos(phi))用做电磁转换,并没有真正的做功。
因此现在都要求提高功率因数,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A:
3楼:
有功功率单位是W,无功功率单位是Var。
如果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都可以用W为单位,楼主的问题就简单多了。

网友B:
哦,是的,还有视在功率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