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翻译一个句子,谢谢!

楼主(2011-09-08):
It’s possible to screw in the scrap side of a gauge in the thread M4 and the thread is not straight。

网友A:
上下文呢,出自什么文献。
直接翻译句子上谷歌就可以了。

网友B(2011-10-17):
这是结构方面的**吧, 怎么放到电子论坛上了?
试着译一下:
有可能以M4螺纹旋入规定尺寸的切除侧, 并且螺纹不直.

网友B:
scrap side是相对于keeper side而言, 应该是指被切掉的部分, 参考下面的例句:
Assuming the cut line is marked correctly, you need to know which is the scrap side and which is the keeper side. The rule is to place all of the width of the blade on the scrap side of the cut line. That way the 1/8th of an inch of sawdust you remove will not be sawn from the keeper side, which would make it too short.

网友B:
screw的意思参考这幅漫画就够了, :D:

网友C:
翻译的太专业了,掌声: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