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问题

楼主(2011-09-08):
1.请问防雷是不是一定要接大地?
2.使用两端的气体放电管,能防雷么?

楼主:
两端的气体放电管是并联在电源正负极两端的

网友A:
防雷当然需要大地,要有泄放回路的,放电管可以应对一些雷击问题,但往往仅靠此是不够的,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综合应对策略。

网友B(2011-11-18):
如果是外部防雷,就要接入大地!如果是做内部防雷的话,可以不接大地,防三五千伏没什么问题。内部防雷不接大地,有优点,也有缺点!现在正在研究中。。
气体放电管可以防雷,不过还要组合其它的元件使用,如TVS  TSS MOV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