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技术

楼主(2011-09-08):
在PCB图中有下些线大小不一样,是用敷画的吗?是怎实现的?请教前辈

网友A:
覆铜、填充、用线自己勾都可以出这种效果。

楼主:
前辈用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吖?

网友B:
想出这样的效果2L的方法都可以实现

楼主:
4楼讲得不明白???

网友C:
哈哈,以后打算学习PCB

网友D:
这个PCB其实大部分都是用的填充连线的  并不是拉线拉的(当然覆铜也是一样的)
    (操作的时候记得选择对应的网络,否则会报错)

网友E:
直线,填充,弧形走线 都可以设置宽度的。
用这几种线可以画出上面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