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光耦共模抑制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1-09-08):
如图,是光耦测试共模抑制的电路
我的问题是,
1.其中Vcm那个电源是发出一个脉冲的,模拟共模信号的吧
2.如果没有Vcm这个器件,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测试共模抑制这个参数对不对
3.Vcm是个什么器件,发的脉冲有10kv/us的,专业名字叫什么
4.共模干扰的问题也就是隔离的两部分的电容引起的,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这种问题呢。

楼主:
顶起来问问

网友A:
1、是的。波形图中表达得很清楚。
2、没有脉冲源,那就只能用正弦信号源了。但正弦信号源测量的仅仅是某一频率上的此参数,需要多测若干点才可以判断。
3、这不是一个器件,而是一台设备。
4、用光耦目的就是抑制共模干扰,故对其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要做测试。其它方法当然有,但成本高,电路复杂,不如用光耦。

网友B(2013-05-09):
解答的很专业,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