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封装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08):
PADS Layout制作封装时,提示Warning:No gate decals defined for Gate A.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做好A的PCB封装吧。

网友B:
没有给指定封装。

网友C:
一般先做pcb封装,然后再做元件封装,这样子做完元件封装之后就会有这个提示,之后指定pcb封装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遇到的。多了再指定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