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中的镜像电流源电路

楼主:
图中T0的b、c两极由导线相连,那么集电极岂不是被短路?为什么还会有Ic0?Ic0只是βIb0的结果还是βIb0与IR分流的共同结果?

网友A(2011-09-08):
re LZ:

“短路”当然也会有Ic,在此确实是对Ir的分流,且满足Ic = β Ib(因为管子工作在放大区)。由于两个管子对称(即Ib0 = Ib1 = Ib),所以有Ir = Ic + 2 Ib。

网友B:
我也没怎么看懂。
“从图片上看,是被短路了。因为Uce=Ube了。但是因为be间的电压差使得三极管工作在放大。这个时候,就有了Ic = β Ib的关系了。”

我理解得对吗???

网友C:
3楼:
不对。
不是“因为be间的电压差”。集电极和基极之间电压为零(短路),三极管仍位于放大(线性)工作状态,即集电极电流仍随基极电流变化而变化。

网友B:
嗯,
懂了
"电压控制的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