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答信号

楼主(2011-09-08):
void IICSendByte(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mask,1;
mask==0X80;
for(i=0;i<8;i++)
{
SCL=0;
delay();
if((mask&ch)==0)
SDA=0;
SDA=1;
mask>>=1;
delay();
SCL=1;
delay();
}
SCL=0;
SDA=1;  //应答信号
delay();
SCL=1
delay();
SCL=0;
}

我想知道的是应道信号不是SDA=0吗,为什么会是SDA=1呢?求指教。

网友A:
因为应答信号由接收方发送,所以SDA=1,把总线释放,等待接收方发SDA=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个信号不是应答信号?大概明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答信号两种情况:

主发给从的

从发给主的

你这个怎么不是应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