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1-09-08):
使用的是cypree的CY7C68001 芯片有点老(:D ) 手册上说他的端点是双缓冲的 这个双缓冲 2×buffered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先谢谢大侠了

楼主:
CY7C68001是个USB的接口芯片 里面端点是2×buffered 具体这个双缓冲是什么意思呢?
2# FVJFIFE

网友A:
端点大小设置,比如Endpoint2端点是512 bytes,2×buffered 就是设置为2x512 bytes,就是1024 bytes。

楼主:
那意思是说一次可以传1k的数据 对吗?若512 bytes/packet 可以一下传2个packet 对吗?
4# 小工程师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C:
理解错误,设置成512只能操作512,其它乘上去那一半你操作不了,仅仅跟性能有关系,你就当它不存在。

网友D:
当它不存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谢了 现在我有个flash是128M的 现在想通过USB68001传上去 如果我的68001配置成了512个字节(IN端点)那主机(上位机程序)应该怎么写程序(MFC) 因为68001是从设备 不能通知主机呀 主机怎么判断收到了128M的数据呢?

网友E:
仅仅跟性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