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反馈端加电容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1-09-08):
下面这个图,三个集成运放组成一个仪表放大器,放大倍数为5倍,只是不明白这个C12,C13电容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也不是积分电路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阶低通滤波啊
算一下频响就知道了,很容易的

网友B:
相当于频率补偿

楼主:
我明白了,就是一个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带放大功能。

网友C:
构成一阶低通,增加相位裕度,以及降低高频信号的增益,避免运放自激,滤除输入信号的高频干扰信号.

网友D:
有源滤波,可查看教科书!

网友E(2012-08-20):
构成一阶低通,增加相位裕度,以及降低高频信号的增益,避免运放自激,滤除输入信号的高频干扰信号.
一般都是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