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载时出现了问题 卡在 programming flash memory

楼主:
我是新手,遇到很大的问题,我用的是万利的板子STM3210B-LK1,现在下载不了程序了,下载时会这样
前几天下载还好好的,昨天就这样了,请问大家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08):
图片在这,卡这里,就不动了

楼主:
图片没传上来,不过问题我应该说清楚了,哪位能我解决一下呢

楼主:
图片传上来了
就是点下载后,就停在第一个图片那里,然后就不动了
再点“Cancel”后,下面显示第二个图片的信息
各位大侠帮帮忙,如果再解决不了,我只能换片子了

网友A:
说说你的程序作什么了?

网友A:
你的问题很可能是这里说的问题: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本来是想试试万利自带的程序,但下载时出现了和这个帖子一样的问题,我就按照这个帖子11楼的回答做的,把“vector.c中的 两处 "__program_start"
改成 __iar_program_start”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98799&highlight=%E4%B8%87%E5%88%A9

改完之后还是不能下,然后我就用我之前已经调好的程序下载,就出现了我现在的问题

网友B(2013-03-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把对应的芯片型号设置对了就好了。

网友C(2013-05-20):
换个jlink就能下载了。估计是jlink的问题,下载几次后就有问题了

网友D:
主要还是在烧写程序时   型号没有选择   所以才会导致这个问题   型号选择正确了   一般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E(2014-04-14):
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4-05-14):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型号设置都是正确的

网友G(2014-06-20):
我的重新选择型号,在配置里面的debugger里面的download 选择 use flash loader。可以使用了。

网友H(2014-10-17):
有同样的问题,先试试看行不行,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