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我用逻辑分析仪,没有现象啊

楼主(2011-09-08):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写的porta的一个方波信号,但是在逻辑缝隙一上面就一直是低电平状态啊,请大侠叫我逻辑分析仪的使用方法啊

网友A:
是不是电平不够高,被判断成低电平了,你有示波器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波形,幅度多少

楼主:
呵呵,是我错误使用了,我也没有打开外设时钟,所以没有反应嘛

网友B:
有时候 逻辑分析仪没效果 用示波器有  不知道为啥子

网友C:
楼主这问题找的挺快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