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一道题目。不太理解。请热心人解答。谢谢

楼主(2011-09-08):
1,D1、D2、R1、C的作用。
2,这个是个什么作用的电路
3,经济角度考虑,怎么修改这个电路。

谢谢好心人解答

补充:
上图中,R2为10K。
还有一问,给出输入波形,问输出波形是怎样的。
输入信号如下图

网友A:
我们在产品有用类似的电路做开关机静音或复位使用,不过Uo是在T1的C极,E极接的是一个大电容。

网友B:
我们在产品有用类似的电路做开关机静音或复位使用,不过Uo是在T1的C极,E极接的是一个大电容。
引用 网友A:

输入接哪里?

就楼主这个电路应该是个复位电路,低电平复位,复位时间由R1,R2,C1 决定,不过感觉D2,R3多余。

网友A:
楼上
如果Ui是一个供电的话,楼主的电路实现不了低电平复位,Uo输出钳位在Uo-Vf。
***********************
我们产品的电路是:Ui接5V或12V供电,T1的C极接静音(或复位)控制输入,E极多接了几十uF的电容。
快速开关机时实现静音(或复位)功能。

网友C:
这题俺一年前笔试的时候做过。
就是一复位电路,输出Uo应该在集电极
这个考点在R1的作用

网友D:
复位电路做的蛮复杂的。

网友E:
懂这个电路的讲讲吧

网友F:
输出应该接在集电极,复位电路,两个作用
一是上电延时,二是掉电复位.
上电延时要求慢,因此输入通过R2,R1向C1充电,R2,R1比较大,因此延时时间比较长,大概为100ms左右。
上电瞬间,三极管导通,集电极输出高电平。
充电完以后,三极管截止,集电极输出低电平。
掉电时,电容C1通过二极管向输出放电,二极管内阻很小,因此放电速度很快。应该在几us左右。
三极管会截止,电平输出就不对了,会输出低电平。
因此,LZ的电路可能还有一点问题,再看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没看仔细要实现复位功能需把E极的二极管换成个电阻。
你说“我们产品的电路是:Ui接5V或12V供电,T1的C极接静音(或复位)控制输入,E极多接了几十uF的电容。
快速开关机时实现静音(或复位)功能。”

我的疑问是:这个静音信号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静音,什么时候不该静音?

网友G:
不知所谓的电路。保留D2就好了,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A:
我的疑问是:这个静音信号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静音,什么时候不该静音?
***************************************************************
上电或掉电时都要静音,要不然喇叭会"“啪啪”响。

网友H:
上电给个延时的信号出来,只有上电时候用。D2和R3应该多余,不然就是电路没给全。要省钱,找盛群!找个最便宜的复位芯片来用。

其实这个电路真的想拿来当面试题,应该考D1的用法,看懂这个了,整个电路都懂了。

网友A:
正确的电路应该是这样的:上电或掉电都能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

网友I:
能不能说下这电路怎么工作啊 - - 15# lyjian ky

网友I:
上电C1未充满电的时候PNP管导通。 充满了就截止。掉电的怎么理解啊

网友A:
掉电时C1通过D1快速放电到低电位,而T1 E极上的电容放电缓慢,E极保持高电位,T1导通...

网友J:
回复 楼主:
呵呵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又让我学习了。呵呵

网友K:
上电C1未充满电的时候PNP管导通, 充满了就截止。
掉电时C1通过D1快速放电到低电位,而T1 E极上的电容放电缓慢,E极保持高电位,T1导通.

呵呵学习了

楼主:
谢谢楼上众位前辈的热心回答
一并感谢~

楼主:
请问,C1通过D1放电到低电位的电流路径是什么。?
C1   D1  到哪儿?E极电容上的电压是哪里来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C1通过D1放电到低电位的电流路径是什么。?
C1   D1  到哪儿?E极电容上的电压是哪里来的?
谢谢

网友A:
请问,C1通过D1放电到低电位的电流路径是什么。?
**************************
C1==>D1==>Ui==>GND

E极电容上的电压是哪里来的?
**********************
Ui

网友L:
对,这个图没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M:
请问,C1通过D1放电到低电位的电流路径是什么。?

26# lyjian
表示不太理解,如何经过D1后能从Ui又到地的?新人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