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方案对比, 实验(to be continued...)

楼主(2011-09-08):
asix: AX22001
gainspan: GS1500M  Low Power Wi-Fi Module Family
micochip: MRF24WB0MA/MRF24WB0MB

gainspan上来sdk要1w多$, 所以.....
asix的128脚, 加工成本太高.
micochip的目前大陆不卖芯片, 所以...
3个选择都很难啊.
大家有知道的继续补充. 国产的反正我是不敢试用....

量产条件: 频谱分析仪(安捷伦), FCC, CE认证

测试/实验:
第一布, 需要的器材:
1, 无线路由器。
2, 能够当sniffer(嗅探器)使用的wifi上网卡. 只能在linux下做. 支持的芯片:
Adapters with mac80211 drivers
Cisco/Aironet cards
Adapters using the Prism II chip set
Orinoco Silver and Gold cards
Cards with the Texas Instruments ACX100/ACX111 chipset
Cards with Atheros Communications chipsets
Cards with Ralink Technologies chipsets
Intel Centrino adapters
Cards using the Zyxel ZyDAS 1211
Other cards
Channel Hopping

如果你使用的PC带有wifi卡, 那么检查下使用的芯片是否在上述之中.
如果你使用的pC没有带wifi卡, 买一个ralink的usb上网卡. 我建议你一次买两个. 以便测试之用.
3, wifi上网硬件. 就是目标测试设备啦.

第二步, 需要准备的周边知识。
未完待续

网友A(2011-10-18):
MRF24WB0MA价格不便宜啊!~
引用 楼主:

Gainspan WiFi 802.11b GS1011模块价格其实还好了。
包括 Mircochip的MRF24WB0MA。
他们主要是低功耗。
我们公司用Gainspan GS1011和 Mircochip MRF24WB0MA在AVR、STM32平台上做过开发。
Gainspan GS1011支持Uart、SPI接口,可以直接通过AT指令来控制。
Mircochip MRF24WB0MA只支持SPI,要自己做协议栈。比较复杂。
Gainspan GS1011比Mircochip MRF24WB0MA的WiFi模块功耗要低很多,待机静态电流非常小。非常适合低功耗的场合。
我们公司用这两个平台,开发出很多的应用实例,库函数什么的。包括非常难折腾的Mircochip MRF24WB0MA也封装成了库函数,可以直接调用。
关于价格方面。
我们公司Gainspan GS1011比Mircochip MRF24WB0MA这两种模块都有,包括支持Arduino平台和Xbee接口的Arduino WiFi shiled,Xbee Wifi shield。
Gainspan GS1011 在200多元一片。
Mircochip MRF24WB0MA只要100多元一片。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签名和我联系。谢谢!
TEL:0510-85 38 75 15
www.soliddigi.com
sales@soliddigi.com

楼主:
wifi和zigbee烂的差不多.

主要看优化

网友B:
gainspan比较贵吧

楼主:
gainspan比较贵吧
引用 网友B:

贵的要死.

网友A:
我手上有两块MRF24WB0MA的调试模块,源代码是开发的啊

楼主:
我手上有两块MRF24WB0MA的调试模块,源代码是开发的啊
引用 网友A:

这周5刚和micochip的人谈了. 原来他们的模块内部只是wcpu, 没有双核.

这样外部源码就开放了.

给别的方案不太一样哈....

楼主:
我手上有两块MRF24WB0MA的调试模块,源代码是开发的啊
引用 网友A:

MRF24WB0MA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Gainspan WiFi 802.11b GS1011模块价格其实还好了。
包括 Mircochip的MRF24WB0MA。
他们主要是低功耗。

楼主:
Gainspan WiFi 802.11b GS1011模块价格其实还好了。
包括 Mircochip的MRF24WB0MA。
他们主要是低功耗。
我们公司用Gainspan GS1011和 Mircochip MRF24WB0MA在AVR、STM32平台上做过开发。
Gainspan GS1011支持Uart、 ...
引用 网友A:

描述很清晰.

不过我是准备直接用里边那个cpu. 不是外加

网友C:
Wi-Fi Module Family

网友D:
新人学习,看看各位大侠都在做什么!

网友E:
我也标记下

网友F:
Realtek的
RTL8188CUS
RTL8192CU应该可以

网友G(2011-11-17):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  环隆的 wm-g-mr-09  功耗和价格都不错

楼主: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  环隆的 wm-g-mr-09  功耗和价格都不错
引用 网友G:

这是卡. 还得有协议栈. 光卡没栈没有任何用处.

楼主:
环隆wifi是88w868的片子,现在用的蛮多的,成本控制较,开打难度较大!

楼主:
环隆wifi是88w868的片子,现在用的蛮多的,成本控制较,开打难度较大!
引用 楼主:

那个没软件. 加软件比gainspan的都贵.

楼主:
那个没软件. 加软件比gainspan的都贵.
引用 楼主:

有很多通过linux移植过来的,就是开发难度较大!~

楼主:
有很多通过linux移植过来的,就是开发难度较大!~
引用 楼主:

你怎么不想想外加mcu的成本啊!!!

gainsan那个12$也就是70多。 分离式的算上生产成本, 体积, 看看是不是这个价格。

何况人家芯片说降价就降价。

网友H:
用下 我们的WIFI模块和开发板试试!

楼主:
用下 我们的WIFI模块和开发板试试!
引用 网友H:

asix的方案我们也评估了。

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

网友I:
发现都没怎么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I:
WIGI不是ATHEROS和BROADCOM的很厉害吗

网友J:
marvell 88em8782 8787也不错呵

楼主(2011-12-30):
你怎么不想想外加mcu的成本啊!!!

gainsan那个12$也就是70多。 分离式的算上生产成本, 体积, 看看是不是这个价格。

何况人家芯片说降价就降价。 ...
引用 楼主:

gainsan供货不是很好吧!~

楼主:
gainsan供货不是很好吧!~
引用 楼主:

那是你没升vip.

网友K:
lpc17xx + ar6302,带视频,跑通了。:lol

楼主:
lpc17xx + ar6302,带视频,跑通了。:lol
引用 网友K:

成本还是高。。。

网友L(2012-02-09):
回复 网友F:
同意,我测试过,效果还过得去,呵呵。功耗有点大。

网友M:
表示很希望瞭解這方面的知識,

网友M(2012-03-18):
wifi  電力載波

网友I:
用WIFI作AP,ATHRES的很厉害啊,现在被高通收购了

网友F:
RTL8188CUS做的wifi模块有10几款

网友N(2012-05-19):
价格上百的方案,估计很难上量,贵得离谱啊。
现在标准的USB WIFI才20几。
这差距也太大了。

网友O:
单片机控制wifi的10个实验

网友P(2012-07-03):
做了1年多了,发现目前没有量产的市场环境。

楼主:
做了1年多了,发现目前没有量产的市场环境。
引用 网友P:

怎么就没有量产的市场环境?

3个月10k算不算量产?

出口人家要求wifi认证国内的有没有一家通过?

比性价比,价格,等等,量产了也是与国内无关。

网友Q(2013-04-27):
ar9331据其datasheet说,功耗较小,用usb供电就可以,而且可以接ddr2,总成本比rt5350应该贵不了多少,应该是8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