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法器电路实测结果为何总是与理论不一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08):
老大,你这不是加法器电路

网友B:
正常,分压——即两电压(2.5V和Vi)的中点。

网友C:
电路画错了,不是加法电路

网友D:
不是这样简单相加的;
根据戴维宁电流定理;流入节点的电流=流出节点的电流(注意流入运放正端的电流为0,虚断)
对于后面运放的正输入端(设其电压为U)有:(2.5-U)/18=(U-Vi)/18
结果就是:(2.5V+Vi)/2

网友B:
加法是没错(叠加原理),只是这里有个1/2的系数。

网友A:
运放的加法器电路中,信号是加到反相端的,不是同相端。
楼主的运放接的是电压跟随器,那当然两个电压在电阻上叠加后的电压是多少输出就是多少了。

网友B:
“运放的加法器”实际上是对电流的累加,然后I-V转换变成了电压。

采用电阻网络(如这里的分压电路)实现电压的加法应该说更加直接。但是,由于是无源网络则必然存在衰减因子(如这里的1/2),且还受源阻抗和负载的影响。因此,必须使用跟随器作为隔离。

楼主:
“运放的加法器”实际上是对电流的累加,然后I-V转换变成了电压。

采用电阻网络(如这里的分压电路)实现电压的加法应该说更加直接。但是,由于是无源网络则必然存在衰减因子(如这里的1/2),且还受源阻抗和负载的 ...
引用 网友B:
本来我基本明白了,看了HWM的说的后又不明白了,这个线路在2.5V输出那里有电压跟随器啊,怎么2.5V的电压还是会衰减1/2?

网友B:
to 9L:

“衰减1/2”是指电阻网络,那两个跟随器起着“隔离”(驱动)作用。

通常的做法是,将后面的跟随器改成放大倍数为2的正比例放大器。这样,衰减1/2再放大一倍便就补回来了。

网友E: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首先前级提供一个2.5V的直流偏执,和VI叠加输入下一级的跟随。
但是这里的电压叠加要按照叠加原理计算的,即计算单一电源实际电压时候,另一电源的输入要认为接地。这样由于两个18K的电阻分压,自然就是两个电压之和的一半的结果了~

楼主:
to 9L:

“衰减1/2”是指电阻网络,那两个跟随器起着“隔离”(驱动)作用。

通常的做法是,将后面的跟随器改成放大倍数为2的正比例放大器。这样,衰减1/2再放大一倍便就补回来了。 ...
引用 网友B:
哎呀,明白了,跟随器是将前面的和后面的隔离,但是衰减还是会衰减的,因为衰减是有电阻网络引起的。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首先前级提供一个2.5V的直流偏执,和VI叠加输入下一级的跟随。
但是这里的电压叠加要按照叠加原理计算的,即计算单一电源实际电压时候,另一电源的输入要认为接地。这样由于两个18K的电阻分压, ...
引用 网友E:
似乎不是看做接地,而是和电流的流向有关,如果信号高于2.5V就是电流流向2.5V,防止就是流向输入端,但是不管怎么看都是1/2的衰减。

楼主:
恩,我觉得可以结贴了,基本理解怎么回事了。

网友F:
兄弟说错了吧,应该是基尔霍夫电流定理: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

网友F:
我说的是五楼的兄弟

网友G(2013-11-24):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五楼的兄弟

高手  帮我看看我这个吧 和这个差不多的https://bbs.21ic.com/icview-647906-1-1.html

网友H:
电路没有错,结果也没有错,是您自已算错了.电路设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