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AR 的general选项里的heap size指的是什么呢?

楼主(2011-09-08):
如题感觉设置了没有用,请教。。。

网友A:
内存中的东西分三类:代码(code)、数据(data)、栈(stack),
其中stack是负责子程序的调用和返回的,stack实行后进先出的机制,调用子程序时先将当前地址的下一个地址临时保存到stack中,而子程序根据这个地址返回。
在子程序(函数)内部分配的局部变量也是在stack中分配,这样,函数返回时,分配的空间也自动收回。
而heap则是系统从data区中特别挪用并且独立管理的一个数据区,用于程序执行中数据的动态分配。
从表相看:全局静态数据在data中,局部分配的静态数据在stack中,动态分配的数据在heap中

网友B:
一般不用OS是用不着的。

在具备内存动态开辟和释放时,才需要设置这个空间,一般MCU程序用不到,可以设置为0

网友C:
若没有用到MALLOC NEW函数的话 没作用可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