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时序,写驱动,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1-09-08):
时序图如下,
我的思路如下:

先设置CE、WE为高,OE为低-->

--> 送地址0X5555   --> CE拉低,OE上拉 --> 送数据0x00AA --> WE拉低 --> 延时Twp --> WE上拉  --> 延时Twph

--> 送地址 0X2AAA   --> ----------------> 送数据0x0055 --> WE拉低 --> 延时Twp --> WE上拉  --> 延时Twph

--> 送地址 0X5555   --> ----------------> 送数据0x0090 --> WE拉低 --> 延时Twp --> WE上拉

--> CE上拉  -->  延时 Tida -------------> 送地址0x0000 --> CE、OE下拉--> 延时Taa --> 读0X00地址数据 -->
                                          送地址0x0001 ---------------------------->读0X01地址数据 --CE上拉 -->结束

网友A:
这是一个并口芯片吧?

主要看CE\OE\WE的沿变化

网友B:
声明我是菜鸟  我在想延时为什么不放在送地址后面。 想问下延时是不是为了让地址写入?

网友B:
补充下 我说的延时是Twph:dizzy:

楼主:
这是一个并口芯片吧?

主要看CE\OE\WE的沿变化
引用 网友A:

是并口。
数据写进去是在WE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楼主:
声明我是菜鸟  我在想延时为什么不放在送地址后面。 想问下延时是不是为了让地址写入?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的意思还是先拉低CE,送数据,延时,然后在CE上升沿将数据写入,对吧

楼主:
拉低we之后,对方立即就认为数据线上的内容是有效的

所以我认为是先送数据,延时再拉地WE

网友B:
-> 送地址0X5555   --> CE拉低,OE上拉 --> 送数据0x00AA --> WE拉低 --> 延时Twp --> WE上拉

--> 送地址 0X2AAA    --> 延时Twph --> WE拉低 --> 送数据0x0055--> 延时Twp --> WE上拉
--> 送地址 0X5555  --> 延时Twph --> WE拉低 --> 送数据0x0090--> 延时Twp --> WE上拉
--> CE上拉  -->  延时 Tida -->CE拉低,OE拉低

最后的两个地址0x0000和0X0001是不是说明地址是在WE高电平有效?

希望能帮到楼主,有错得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谢谢:)

网友C:
哥们,这个很简单的。SST的FLASH时序。地址线和数据线一一对应挂总线,WE接写,OE接读,CE接片选。
读就直接当RAM,写就要按照要求先分别向0X5555 0X2AAAA写一系列命令字。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D:
最后的两个地址0x0000和0X0001  时, data 是上行的

楼主:
-> 送地址0X5555   --> CE拉低,OE上拉 --> 送数据0x00AA --> WE拉低 --> 延时Twp --> WE上拉

--> 送地址 0X2AAA    --> 延时Twph --> WE拉低 --> 送数据0x0055--> 延时Twp --> WE上拉
--> 送地址 0X5555  --> 延 ...
引用 网友B:

出现的问题是可以读出0X00BF,但0x00236b(0X0001地址的数据)只能读取到0x006B

楼主:
哥们,这个很简单的。SST的FLASH时序。地址线和数据线一一对应挂总线,WE接写,OE接读,CE接片选。
读就直接当RAM,写就要按照要求先分别向0X5555 0X2AAAA写一系列命令字。有现成的程序。 ...
引用 网友C:

总线模式程序是有的,IO模拟就要自己看时序图逐行代码来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读能进一步解释吗

楼主:
时序图的数据是0XXXAA,我写成了0X00AA,高位出不来
最后强制类型转换,丢掉了最高位,就OK了

网友A:
X的定义见你自己的附图,请另外查原因.

楼主:
谢谢楼上,眼光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