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外传感器延时开关电路

楼主(2011-09-08):
我是一菜鸟,想求一红外传感器延时开关电路:可调节红外传感器的感应距离(1~10CM),然后是感应到后延时10~30秒(要可调)的,控制一个12V1A的直流电源开关,要最简单的。

网友A(2012-08-12):
SA183 工作电压:220(V) 负载功率:5A 感应范围:4-8(m) 延时关闭时间:最小:8秒~12秒
360度红外线感应可调开关,可配装吸顶灯和其他灯具等,角度大灵敏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