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转:如何选择合适的UPS容量

楼主(2011-09-08):
额定容量是指UPS的最大输出功率(电压V和电流A的乘积)。  通常市场上所售的UPS电源,容量较小的以“W”(瓦特)为单位来标识;超过1千瓦时,用“VA”(伏安)标识,“W”与“VA”值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区别具体情况来选择UPS。一般来讲,1千瓦以内的小容量UPS一般都用“W”表示容量,容量在1KVA~500KVA的 UPS 都用VA而不是W来表示容量。
  事实上,“W”总是小于等于“VA”。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可用如下公式计算出来: W = VA×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在0~1之间,它表示了负载电流做的有用功(W)的百分比。只有电热器或电灯泡等的功率因数为1。对于其他设备来说,有一部分负载没有作功。这部分电流是谐波或电抗电流,它是负载特性引起的。由于有这部分电流,所以“ VA”值比“W”值大,在功率因数为1时,“W”和“VA”值相同。
  那么在我们为计算机等设备选配UPS电源时,怎样选择合适的UPS容量?若选择不当,通常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容量过小,即所谓小马拉大车,很可能会造成设备的损坏;另一种情况是容量过大,造成资金的浪费。因此,正确地选择UPS的容量对网络管理人员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一般来讲,UPS在容量选择应考虑以下因素:

楼主:
 1、实际负载情况:P=∑Pi/f

  即实际所有负载的总和∑Pi,再除以功率因数f,f=0.6~0.8,即可得到实际负载容量P。

  2、预留扩容

  考虑到业务发展的可能,在不大量追加投资情况下,增加UPS输出容量,这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
  A:选择可以实现现场扩容的UPS产品,如现在市面上销售的模块化UPS产品。
  B:提前购买大容量UPS,但需提前投入大量的资金。

楼主:
 3  输出电压

  UPS输出电压是指市电经过UPS整形、滤波、稳压等一系列措施后输出的供电脑等负载设备使用的电压。这种电压一般都比市电电压干净,没有杂质讯号。通常UPS的输出交流电压应该稳定在220V,不能有过多偏差。

楼主:
  4  输出电压频率

  一般电网标准频率是50Hz(赫兹)或者60Hz(赫兹),UPS允许市电频率有一定的变化范围,在这个范围内,UPS同步跟踪市电频率,超出则以本机频率输出。这个实际输出的频率就是输出电压频率。